[笔记本电脑]
惠普暗影精灵5不开机

楼主(2023-11-23):
         今天收到客人拿来的惠普暗影精灵5不开机,接电池指示灯能亮,拆机测试各电感,测得5V电感对地阻值低。
测得后面有两个电容短路。换掉,装好。开机正常

网友:
5V的滤波电容短路的还是少见,暗影精灵现在比较新的机器不好修,资料少。

网友:
这显卡能是暗影5?

网友:
过来学习下维修技巧

网友:
这个还是很少遇到的

网友:
常规故障检修。

网友:
道理我都懂 但是你放一张神州主板的图是什么意思

网友:
学习了一个维修技巧,谢谢分享

网友:
惠普主板烧供电芯片和桥较多

网友:
5v相对安全一些

网友:
3v短路的话心头一颤,千万别是CPU坏

网友:
不是3.3短路就好

网友:
5V的滤波电容短路的还是少见,暗影精灵现在比较新的机器不好修,资料少。
前几天修了个暗影精灵5 plus   3v芯片烧糊了,桥也走了,换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