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联想T14 gen2 NM-D352

楼主(2023-11-23):
联想T14 gen2 NM-D352

NM-D352

NM-D352

网友A(2024-09-15):
开机屏不显示外接能显示的机器,我刷了后不触发了,0.11A电流

网友(2025-05-13):
好的  验证过了  开机快的

网友(2025-06-21):
有没有图纸啊

网友:
有没有TYPE C 升压程序

网友B(2025-07-29):
我的是加电不显示。电流在0.5~0.7反复跳。刷U2202开机还是老样子。刷U2201直接不触发。按开机键没反应

网友(2025-09-03):
我电脑问题是加电不显示,电流在0.7~1.4反复跳,刷U2202亮机,我只刷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屏不显示外接能显示的机器,我刷了后不触发了,0.11A电流

一样现象。刷了后。  机器型号一样 板号一样

网友(2025-10-12):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加电不显示。电流在0.5~0.7反复跳。刷U2202开机还是老样子。刷U2201直接不触发。按开机键没反应

这样反复跳应该是CPU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