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品牌不同型号的主板,相同的10 代I5 cpu能够互换吗?今天一起来讨论一下。

楼主(2023-11-23):
一次逛某鱼,看到一台小新13 pro 进水,屏线都烧坏了,导致不开机了。于是我花钱买下来。买回来,第一件事情,拆下后盖,对主板打值。
1.0短路

BIOS 3.3 也短路了(最后确认是+VCCPRIM_3P3短路),

开机最大电流到0.4 左右(什么电压都没量)。不死心,直接把CPU 干下来(小新拆的算有经验了,这个第8 台了),

随便点了几个测试点,没短路,以为捡漏了。又把U 焊上去了。

1.0v 是好了。3.3v引脚(+VCCPRIM_3P3)还是短路。证明这个主板的CPU 确实坏了,CPU 弄号为SRGKY。于是开始向我的一个客户求助,客户告诉我,这种CPU 是加密了的。换拆机U 没用,除非没上机或没加密的CPU 才能用。然后我正准备放弃。另一个客户恰好有一个同样的CPU ,只是板子型号不同。
于是我就把这个CPU 买过来了。CPU 型号也是srgky,下面这个板子上的CPU 是我自己拆下来的。

这个板子的黑胶是我见过最硬的一种,没经验的不要轻易挑战,非常容易失败。拆的时候,我忘记拍照了。处理CPU 黑胶的照片。

直接把CPU 除胶植球。

开始焊接。

开机后触发电流到0.05,刷了几个BIOS 电流都是差不多。那天我把板子还给客户的时候,我备份了那个板子的BIOS .于是刷了那个被拆CPU 板子的BIOS ,发现这个BIOS 可以触发。说明这个加密在BIOS 里面。但因为机型不一样,机器不能跑码,有复位。电流如图。

个人在想,如果能把两个BIOS 合成一个,这样是不是就能开机了呢?

网友:
3.3V短路,大概率桥挂了。这种桥和U一体的,大概率就是U噶了。
你用me analyzer看一下BIOS的信息,应该会有电源管理的部分,个人猜想把这个部分移到原机BIOS里 也许就可以的。

网友A:
像这样的。我试过如果PMC不对的话,直接不上电。所以猜想应该就是它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的。我试过如果PMC不对的话,直接不上电。所以猜想应该就是它的问题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和指导,方便把软件分享一下吗?我在网上下载一个,和您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和指导,方便把软件分享一下吗?我在网上下载一个,和您的不一样。

网友C:
有好CPU原机BIOS就可以解密了

网友:
我的笔记本开不了机了,过来学习下

网友D:
对 把PMC 模块移过来 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对 把PMC 模块移过来 试试

我不会移PMC,如果您知道的话,发个红包请您帮个忙。非常感谢。

网友E:
禁用ME试试,不是有个会解锁CPU的吗,不知道是不是就是禁用ME

网友:
引用 网友E:
禁用ME试试,不是有个会解锁CPU的吗,不知道是不是就是禁用ME

这个我也不会操作。上nmc571 的BIOS ,开机会有触发动作,电流只能到0。05,刷之前那个板子的BIOS ,才有触发电流,所有电压全部会出来的。

网友:
我的笔记本电脑开不丁机,正好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不会移PMC,如果您知道的话,发个红包请您帮个忙。非常感谢。

有软件可以自动分解bios啊

,就是ME要1对1的版本号,比如ME版本号14就只能用14版本的工具,,迅雷云盘 链接:https://pan.xunlei.com/s/VNk7ptD0UkGQ_1nr9A88yHIbA1?pwd=zvxr#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手机迅雷 App」即可获取。无需下载在线查看,视频原画享倍速播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好CPU原机BIOS就可以解密了

我有原机型的BIOS ,网上也找了一些大神,暂时还没修好,如您知道解密的话,能不能帮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软件可以自动分解bios啊,就是ME要1对1的版本号,比如ME版本号14就只能用14版本的工具,,迅雷云盘  ...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期待楼主bios合成成功    工具有了   慢慢来 一定成功

网友B:
感谢各位网友的帮助,目前这个电脑暂时还不能启动。两个机器的BIOS 分离后,文件都有不同,把PMC 单独合成,还是开不了机(也有可能我的方法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各位网友的帮助,目前这个电脑暂时还不能启动。两个机器的BIOS 分离后,文件都有不同,把PMC 单独合成 ...

理论上只要单独替换PMC分区就可以的。或者你按纯净ME的方法把PMC替换后用FIT重新build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软件可以自动分解bios啊,就是ME要1对1的版本号,比如ME版本号14就只能用14版本的工具,,迅雷云盘  ...

您的意思是除了ME别的也能替换是吧

网友:
两张me图    左边的cpu没加密   右边的cpu加密了   简单的方法你直接把两个主bios  对调   然后刷就行了    如果实在不行    加v  15217743282发bios过来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