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P 导致主板反复上电 。捡漏一张二修板!

楼主(2023-11-23):
    同行送来一张二修主板!说是 经常反复上电 掉电!    偶尔能开机一次!

主板型号P9X79 PRO

到手测试 多次开机均不能正常启动,(故障和客户描述不一致)随和客户沟通  客户同意维修!

上电瞬间检测  +1.5VDUAL_CD   +1.5VDUAL_AB  1.5V 正常,

+1.1V_SB  1.1v  正常  ,+1.5V_SB  1.49v 正常,

+VTTCPU   0.8V 万用表测得   发现异常

后面 +VCCPLL  +VCORE      +VSA_CPU  都没有   (需要先修+VTTCPU)

PWM电路  万用表还是测不准 ,用示波器测试  P_+VTTCPU_PHASE 电感前端     +VTTCPU 电感后端   电感后端波形很奇怪  很少见   3个波浪!(也许是我少见多怪  修的少)!

拆掉CPU 上电发现  不会掉电   全板供电也正常!   包括+VTTCPU   测量也有1.2V    由此判断  PWM芯片坏的可能不大!主控芯片UP1606Q。 后来换了一个U  发现还是循坏上电  掉电,也不是CPU问题!

随查芯片数据手册 找不到UP1606Q找了相似的uP6203的数据手册 ,在里面找到了一样的波形  。     写的很清楚是 (软启动期间的OCP)   。芯片软启动过程中 如果过流  会出现打嗝3次 然后关闭!   个芯片脚位少  很好查  ,检查 第8脚 P_+VTTCPU_IMAX_10  外接100K 电阻到地  实测阻值正常!(这个电阻是用来设定 OCP阈值的)

电感目测也没问题   就剩下 电容了   ,随换掉3颗滤波电容 然后就正常了!

修好后+VTTCPU  波形  。电感前端   电感后端

最后是亮机图

欢迎各位老板加分鼓励下,有好的案例还会发帖的 !

 会员569449300鑫豆2026-4-29 16:10
 会员1055162300鑫豆2026-1-25 22:13
 会员212112300鑫豆2025-5-6 11:03
 会员802423300鑫豆2025-1-17 14:49
 会员217237300鑫豆2024-10-23 08:03

网友A:
看老板的帖子有种白票精华帖的感觉,赶紧给老板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老板的帖子有种白票精华帖的感觉,赶紧给老板加分

啊哈哈哈哈哈  感谢支持  !

网友A:
嗯嗯,故障是后端绿波不良引起的ocp,我遇到的ocp保护都是芯片坏了,很少碰到固态或者设置电阻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嗯,故障是后端绿波不良引起的ocp,我遇到的ocp保护都是芯片坏了,很少碰到固态或者设置电阻坏的

实际维修中     电阻坏的   也多!

网友:
滤波不良导致过流保护 非常经典 赞一个

网友:
经典 赞一个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谢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B:
头一次遇到滤波不良的,一般都是后级短路才会有oc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头一次遇到滤波不良的,一般都是后级短路才会有ocp

台式机短路更好修    CPU可拆卸   一烧机就出来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来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好帖 让我又回顾了一下  滤波不良的案例 好久没碰到这种故障的了 加分了

网友C:
示波器维修还是好用的

网友:
这分析太棒!   学习了

网友D:
特意查了下OCP,发现说的是一种电路,这种电路是有什么作用或者功能?

网友:
好详细啊,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特意查了下OCP,发现说的是一种电路,这种电路是有什么作用或者功能?

ocp就是过流保护   pwm
芯片  基本都有这个功能。  详细 可以找芯片数据手册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维修还是好用的

是的  这种故障  没示波器不好修

网友E:
这个示波器是什么牌子的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示波器是什么牌子的分享一下

普源入门款

网友:
学习了,感谢大佬分享经验,加个赞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又有新的发现了   一直不晓得还有这种情况  非常感谢

网友:
这种没有示波器估计不好搞的

网友F:
会用示波器就是好,我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用示波器就是好,我不会用

简单的很  买一个就会用了

网友G:
以前维修都是不行换芯片从没想去分析新品工作流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以前维修都是不行换芯片从没想去分析新品工作流程

很多时候时候  换完芯片  还不好  。甚至连续换几个芯片 ,还是要多看看官方PDF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多时候时候  换完芯片  还不好  。甚至连续换几个芯片 ,还是要多看看官方PDF

受教 谢谢版主

网友I:
兄弟,这个是通病了,看看我的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3795-1-1.html

网友:
楼主技术好,来学习了!

网友:
典型经验很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兄弟,这个是通病了,看看我的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3795-1-1.html

有可能真是通病了    我就修到这一张!

网友:
经典案例,学习了,感谢大佬分享经验,辛苦了

网友:
         也不给我加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