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到让人崩溃的联想小新air14及求助

楼主(2023-11-23):
机型联想小新Air 14 11代I5 版号LA-k32,该机现象为不触发不通电状态,打开后盖发现明显的器件烧毁痕迹,经过清理发现有声卡芯片ALC3287,1.05v转换芯片G2894KD1U都有明显的烧毁痕迹,取下坏件后接上typec转换头通电测试发现输入电压+TCP0_VBUS明显不正常为5v,没有升压的19v, 公共点电压PQ82输出为不正常的9.3V左右,

而+3VALWP待机电压则为恐怖的4.2v,这时维修电源显示电流为150ma左右,怪不得有这么多的元件烧毁,果断断电然后根据图纸分析type没有升压,后级待机不正常,有公共点电压但不正常,输入电压+TCP0_VBUS不能升压受UT1芯片SN2001024YBGR控制,而3.3v待机不正常则应该是3.3v待机芯片SY8386BRHC损坏,

于是订货下单,零件到后换上SN2001024YBGR和待机芯片,接上typec转换头测试+TCP0_VBUS电压已经明显转换成19v了看来的确是UT1损坏,公共电压还是9V,但是测试3.3待机发现电压依旧为4.2v,连续更换两颗芯片后电压依旧没有任何变化,这下就感到头疼了,反反复复检查SY8386BRHC的每个脚的电压发现连+3VLP都是4.2v这个是什么情况?考虑到待机电压的异常于是断开主板上的PJ302跳线,好保护后级电路,结果发现这个4.2v依然存在,而3.3v根本就没有工作,这个4.2v电压到底从哪里来的,翻查电路图反复的查找,一个一个的把相关的供电元件拆下,终于找到了这个4.2v的源头U10的G2898KD1U这个芯片内部击穿,5v倒灌到3.3v电路上,导致3.3v异常,

取下U10重新换上3.3v待机,终于久违的3.3 v出现了,但待机电流依然不正常100MA左右,并且按压开关依然没有触发动作,这个时候5v,3.3v 1.8v电压都出来了,检查发现还有一个1.2v没有出来,于是检查1.2v控制芯片RT8207P发现控制8脚无开启信号en ddr,而这个信号则有EC芯片KB9052的95脚SYSON信号转换而来,

于是重写BIOS无果,查看时序后发现还是EC可能性大,只好再次订货全新写程序的EC,结果芯片换上后涛声依旧1.2v依旧无输出,通电就出90ma电流,按压开关还是不能触发,今天无奈只好把CPU拆下换上了了一颗I3的,

开机再通电测试,待机正常了36ma左右,意外收获是9v的公共电压变成12.6v正常了,电池充电也正常了,按压开关电流从36ma升到90ma还是没有1.2v,把新旧ec互换现象还是一样,修到这里我已经要崩溃了难道这颗新ec还是坏的?还望有大佬指点。

网友A:
这个机器5伏短路多

网友B:
围绕5v短路看看,修了很多这个,基本都是通路上的原件,还有微短,90ma可以热成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围绕5v短路看看,修了很多这个,基本都是通路上的原件,还有微短,90ma可以热成像看看

谢谢,下午有空再检查一下5V电路,希望能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5伏短路多

谢谢,下午再检查5V电路。

网友:
我修到过CPU短路的,待机3.3V串到供电3.3V的

网友C:
5V,短了,一般就是大项目了,搞不懂是那引起的

网友:
@问问问问人 王子霸霸 按照图纸时序AC_PRESENT_R信号正常,下一个时序+1.05V_VCCST电压没有

而+1.05V_VCCST电压看图纸应该是1.2v生成的,现在就是EC没有开启1.2V,所以没有1.05vvccst,但是奇怪是前面的三1.05v个却又正常输出,感觉图纸也不靠谱

网友D:
这个板子5V烧了会烧好多件,两个G2898KD1U都要换,有些风扇供电也会烧,TYPE-C电路也会烧,严重的CPU也带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短了,一般就是大项目了,搞不懂是那引起的

现在cpu也干了,待机正常,公共点和充电都正常了就是不出+1.05V_VCCST,唯一有个因素就是去cpu时打黑胶的地方有掉点,但是查看基本上都是空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5V烧了会烧好多件,两个G2898KD1U都要换,有些风扇供电也会烧,TYPE-C电路也会烧,严重的CPU也带走 ...

基本上就是这种烧法

网友:
技术好,谢谢分享了,学习了

网友:
看看3伏5伏二级转换正常吗,还有1.8和1,几的二级转换供电正常吗

网友:
技术好,谢谢分享,学习受用

网友:
有时候芯片有问题就是误导我们维修的思路

网友:
楼主确实有耐心,坏了这么多件。

网友:
这机器一烧就烧一堆芯片

网友:
这烧这样一堆还换cpu,维修费不底。

网友:
浪费很多时间,不如一开始就放弃,这下沉没成本太大,搞得骑虎难下

网友:
5V面积有点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