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IO-5010不触发

楼主(2023-11-23):
主板加电电流是0,不触发,无3.3电压,待机电流0.无意中发现usb2.0接口图上红线那脚对地短路,拔掉电源后再测量又不短路了。烧鸡烧不出来,求指点。

网友A:
那条应该是数据线,直通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条应该是数据线,直通桥的

对!是数据线,但是插电就对地短路

网友B:
何不把USB2.0的ESD拆了试试?红线处那个6条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何不把USB2.0的ESD拆了试试?红线处那个6条腿。

测了那里没有短路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C:
把esd管拆了,再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esd管拆了,再看哦

拆掉了 ,没有变化

网友D:
从电源插口往后查呗。是不是5V短路导致保险断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电源插口往后查呗。是不是5V短路导致保险断掉了。

5v没短路,3.3插电短路,不插电不短路

网友E:
插电断路是不是有余电没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插电断路是不是有余电没放电?

不是,放电了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