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G15 5511 la-k455p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3-11-24):
开机外接显示器能亮,笔记本屏幕不亮,电池拔掉放电后就好了(没有COMS电池),当时怎么开关重启都是好的,放一天或者几个小时吧,就又不好了。有没有大神遇到过,之前考虑RTC的问题,但是外接显示器一直都是好的,只有内置显示器会这样,屏幕排线都测过好的。

网友A:
电池损耗50%,跟这个应该没啥关系吧

网友B:
不亮时候测屏线接口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亮时候测屏线接口电压

排线处的电压
1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损耗50%,跟这个应该没啥关系吧

没关系,是客服跟我说可能有影响,换了没用

网友:
有没有大佬给解决下

网友(2024-02-17):
这个机器我也碰到两台,有没有大佬 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