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080主板不通电

楼主(2023-11-24):
这些待机电压,还有什么电压待机

网友A:
有6V说明电源板好的
直接换主板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6V说明电源板好的
直接换主板就可以了

知道是主板问题,想知道主板那里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是主板问题,想知道主板那里出问题

知道问题能修吗?我测出电阻保险问题,也没用啊,没工具,没图,想玩也玩不了。我直接换了新板子,感觉再升级,需要的东西就多了。

网友C:
重点检查3.3v回路那个电容器短路了

网友(2024-04-27):
这种要找大师或,维修站修,应该很简简单

网友:
你 这个就是主板坏了,直接换一块嘛

网友D:
描述的还不够清楚,主板有电了,证明电源板没有问题,你量到主板的电压了,是指示灯不亮还是什么?说清楚点

网友(2024-08-09):
引用 网友D:
7080主板不通电
描述的还不够清楚,主板有电了,证明电源板没有问题,你量到主板的电压了,是指示灯不亮还是什么?说清楚点

就贵屏幕灯不亮

网友:
这块主板主控芯片容易

网友:
我有台加焊主控芯片有返修直接更换主板解决

网友(2024-10-18):
引用 网友C:
重点检查3.3v回路那个电容器短路了

哪个电容兄弟,能否告知下,经常碰到3.3v短路,烧鸡还烧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