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帮我看看维修电脑主板芯片级维修用这个万用表行不?

楼主(2023-11-24):
如题,请各位大佬评价!

网友A:
无所谓,做到心中有数,什么万用表都行,我是各种低端表都用,最后把自己绕进去了,后来发现只要对电路熟悉了,什么表都无所谓了

网友:
用是可以用,不过我不喜欢用这种

网友B:
这个指定是可以的,,,,

网友C:
够用了,一般就是电压,对地阻值,电阻三档

网友D:
胜利的表反应慢,低端的更慢

网友E:
我用的就是一个垃圾万用表,一样的不妨碍修机器,只是示波器一定要有一个。

网友F:
只要对电路熟悉了,什么万用表都行。。。。。

网友G:
看着很辣鸡的样子,用这玩意干活影响心情哈哈

网友:
想找一个便宜点二极管带蜂鸣的表,不知道有没有推荐呀!

网友H:
只要不是全自动的就可以,全自动是指电压电阻自动识别的这种,说起来都是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指定是可以的,,,,

有些师傅说要用四位半的表才行

网友I:
怎么好像伤员缠的绷带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怎么好像伤员缠的绷带

把表笔插头那缠一下   免得掉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要不是全自动的就可以,全自动是指电压电阻自动识别的这种,说起来都是泪。。。

上面写的自动关机全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够用了,一般就是电压,对地阻值,电阻三档

对地阻值是什么意思?师傅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看着很辣鸡的样子,用这玩意干活影响心情哈哈

在我们当地实体店50元买的!    为什么说他垃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要对电路熟悉了,什么万用表都行。。。。。

如何熟悉电路呢?师傅?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就是一个垃圾万用表,一样的不妨碍修机器,只是示波器一定要有一个。

示波器买哪种合适?还有示波器在维修电路板   主板中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胜利的表反应慢,低端的更慢

我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胜利的表?在实体店买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无所谓,做到心中有数,什么万用表都行,我是各种低端表都用,最后把自己绕进去了,后来发现只要对电路熟悉 ...

如何熟悉电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够用了,一般就是电压,对地阻值,电阻三档

好像是三位半的表,不知道精度够不够?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在我们当地实体店50元买的!    为什么说他垃圾呢?

好吧,一眼看过去以为是多多卖的十几块钱包邮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何熟悉电路呢?

多干。。。。

网友K:
这种表精度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吧,一眼看过去以为是多多卖的十几块钱包邮货

不是的  亲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表精度太差了,

精度这个我不太懂,就是这个表的电池经常没电。

网友:
没事找几个破板子,多练练,习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示波器买哪种合适?还有示波器在维修电路板   主板中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修笔记本有用,其它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