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大达显卡 芯片找不到型号 求个芯片型号

楼主(2023-11-24):
黄伟大达显卡 芯片找不到型号 求个芯片型号  图中6个脚芯片坏了,丝印型号是cocxm

网友A:
淘宝直接搜,要不直接问卖芯片的店主,再要不就习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直接搜,要不直接问卖芯片的店主,再要不就习料板

卖芯片的也没查到

网友:
可在闲鱼找张一样的坏板。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