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骚鸡有用吗?

楼主(2023-11-24):
主板华硕b365。cpu供电短路,新手尝试烧机,松香雾喷上,可调4a看不出发热,换网上说的喷的,看不出来。最后老老实实拆电容,拆了一堆电容故障解决,一个270的电容短路,外观无任何异常,老司机们,是不是我的方法不对。

网友:
直接买个热红外

网友:
接的是电容话 看看正极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A:
哈哈,正负极劫犯了,200G图纸赶紧去下载吧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FdhVuXV4qCBEu8FXylSjQ?pwd=pzzj
提取码:pzzj

网友:
不是不是
的确是一个270损坏了。不是我烧鸡烧的

网友B:
谢谢那个发图的兄弟

网友:
问下365主板ec旁边的三角电源芯片是个撒啊

5vsb转3vsb后给他的,给ec用的

网友:
还有那个270在4安的电流下一点都不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正负极劫犯了,200G图纸赶紧去下载吧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FdhVuXV4qCBEu8FXylSjQ?pwd= ...

阿珍,你来真的啊。
谢谢大佬

网友:
你连最关键的工具红外热成像仪都没有,发什么骚?

网友(2023-12-27):
引用 网友A:
哈哈,正负极劫犯了,200G图纸赶紧去下载吧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FdhVuXV4qCBEu8FXylSjQ?pwd= ...

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个发图的兄弟

不用谢,你记得也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