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5710和25713不能通用

楼主(2023-11-24):
昨天修一块板,联想小新Yoga14s ARE 2020的笔记本,没有图纸,然后客户描述说充不进电,电池没电,我想那不就是不开机吗?但是客户非要坚持他电脑可以开机,但是不能充电。先插上电流表,20v,电流70多毫安,能升压说明问题基本上不在typec这边,我直接跑去充电ic量一下电压,找了借鉴图纸,查了20v进充电ic,但是线性只有0.6v电压,拔了电流表测一下阻值,只有十几,果断换充电芯片,但是这个充电芯片是BQ25710,手头查了料板,只有华为的25713,对比了一下这俩芯片的引脚,发现基本上相同,就准备换上去试一下,换上以后电流直接跑到1a多,想这下稳了,然后装机准备收钱,装上机后发现电流每次跑到1a多过一会直接断电了,然后又重新开机。把电池等外配都拔了都不行,然后把硬盘一拆,可以亮logo了,想着不可能是硬盘坏了吧?然后换硬盘测试不行,又换外接usb的也不行,把主板拆出来一看,cpu是锐龙r7 4800u的,还被人搞过,难道是cpu没装好?但是客户执意说之前能开机的,想了想定了个25710回来,准备换上去试一下,等芯片到了以后直接换上去,就开机了,这就很离谱了,之前还想着干cpu呢,结果没想到这俩芯片不能通用,因为对比了引脚基本上都一样,就18脚25713多了个z,这个好像是电池节数设定什么的,反正这俩芯片是不能通用,25710换25713不插硬盘能开机,插上就不开机,不知道啥原理

网友:
谢谢楼主路过学习了一下维修经验

网友:
没想到啊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