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笔记本电池是四个电芯华为笔记本是三个电芯能否技改装下

楼主(2023-11-24):
此款是荣耀笔记本 配置是10代cpu10210

此款是华为笔记本配置10210

其实就是两个笔记本主板近似  直接给互换了一下,BIOS也刷成华为了,开机是华为logo
现在电池大小不一样装原来的电池不能开机

网友A:
充电ic 也互换了还是不行。是不是ec里面要改什么东西

网友B:
如果电池接口定义一样的话,要改电池CELL设定脚吧……没改过,纯属建议

网友C:
三楼正解    ,通常是这样的,希望有用  。 不知充电芯片是什么 有cell设定脚

ec设定? 有可能的  smbus几乎万能了

网友D:
兄弟,两个电池电压都不一样,一个是3S,另一个是4S,只能说你大胆。幸好厂家的保护电路做的好,换了不开机,没放烟花就不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充电ic 也互换了还是不行。是不是ec里面要改什么东西

EC没有程序,各种华为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楼正解    ,通常是这样的,希望有用  。 不知充电芯片是什么 有cell设定脚

充电ic  型号 bq25713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两个电池电压都不一样,一个是3S,另一个是4S,只能说你大胆。幸好厂家的保护电路做的好,换了不开机 ...

放烟花是没放,装回原电池还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没有程序,各种华为都通用。

哦哦,我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池接口定义一样的话,要改电池CELL设定脚吧……没改过,纯属建议

找到了 电池设定脚,感谢

网友F:
改3个电阻再刷个程序就行了,给钱我教你,我够直接的

网友:
电压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3个电阻再刷个程序就行了,给钱我教你,我够直接的

咋联系
,给个信号

网友:
私聊加好友我给你发改板资料

网友:
改电池电压,挺厉害的,现在电池都带芯片的,就算电压改好了不一定行

网友G:
最后改好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H:
期待后续分享,改成功没

网友:
不断电移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3个电阻再刷个程序就行了,给钱我教你,我够直接的

求解   13307989878  付费

网友I:
三种电池,15/11/7V都能改。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改3个电阻再刷个程序就行了,给钱我教你,我够直接的

怎么改 付辛苦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后改好了吗?分享一下

正在学习中,改好发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期待后续分享,改成功没

正在学习中,改好发

网友:
值当嘛电池不贵吧

网友(2024-01-19):
引用 网友F:
改3个电阻再刷个程序就行了,给钱我教你,我够直接的

怎么改 付费

网友(2024-02-27):
引用 网友I:
三种电池,15/11/7V都能改。

原机15v  改用11v电池能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怎么改 付辛苦费

改了没用

网友:
电池是不贵,装上不能用,主板是15v、但是要用11v电池   直接安装11v电池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