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700-15isk不开机

楼主(2023-11-24):
使用过程中突然关机,然后按开机键就再也没反应了,插上电源线后电源指示灯都不闪,会是什么故障原因,求助大家啊

网友:
联想质量已经到这程度了吗?
(我还以为人为意外才会坏呢)

网友A:
你换个EC,应该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EC,应该就可以

大神,怎么确定是EC坏了,可以用万用表什么测试下不

网友A:
3V 5V正常吗?正常你就换EC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V 5V正常吗?正常你就换EC去吧

刚测了下,电源适配器输出的是20V,这个20V接到主板上接口后直接电压就不正常了(只有1V多来回跳),主板上的3V/5V也没有生成,这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发现电源适配器附近的这两个器件异常发热,应该是被烧坏了,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元件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测了下,电源适配器输出的是20V,这个20V接到主板上接口后直接电压就不正常了(只有1V多来回跳),主板 ...

明显短路了呀,你好像是小白吧,你测量一下检流电阻的对地值正常不,正常有350以上,不正常你就用5V的电压去烧鸡,哪里发烫换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短路了呀,你好像是小白吧,你测量一下检流电阻的对地值正常不,正常有350以上,不正常你就用5V的电 ...

纯小白,笔记本坏了,自己在折腾,找到了两个发烫的元件,不认得是啥,帮忙看下,应该去淘宝买什么型号的元件换啊

网友:
你还是去鑫制造看图纸吧,我也没有图纸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