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显报警关机

楼主(2023-11-24):
N950tp6主板,故障为开机一分钟后报警关机,设备管理器中无独立显卡。拆机检测NV3V3.1V8AON.1V8RUN.NVVDD.NVVDDS.PEX.FBVDDQ都正常且pwm的都有波形,各显卡供电有pg的测pg.也一切正常,测显卡时钟复位也正常,陷入僵局,因为之前修过这个型号类似问题,当时是主供电mos管坏导致,一个个去掉试,最后发现只有每项供电保留一个mos管的情况下才能识别到独立显卡,其他情况都不行,即使第一项上两个mos管也不行,但是开机测试独显也是不能正常使用,各种组合尝试耽误了时间也影响心情,感觉维修不易,冷静下来思考一下:现在可以确定是主供电这里的问题,那就查主供电pu14的条件,最后测试发现是频率设定电阻变质导致频率偏低,用示波器观察的时候质只看有波形,没注意波形的密度。运气好又修好一台,感慨维修真心不容易啊!

网友:
up1642p和up9509p不能通用,起码在这个板上不行,我本来怀疑芯片坏,换了发现不通用。

网友:
这个问题发现的很好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学习了,楼主也不发个波形图,让我们看的人有个对比。

网友:
显卡频率低不稳问我弄过这电阻,好像华硕机器,没想到无独显关机和这也有关,学习了下次,把它放在参考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