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A506IU不充电,修好后不认显卡维修过程附BIOS亮机备份

楼主(2023-11-24):
机型华硕FA506Iu,板号DABKXBMBAD0 REV:D。商家送来的机器。故障现象,不充电,充电芯片BQ24780S。客户说自己在网上买的电池,自己换上的,换上还是不充电。开始也没考虑,直接换芯片。换后故障一样,然后查图纸芯片的26脚电压10V以上,这个脚通过一个10K电阻和电池相连。断开后仍然有10V以上电压。说明有电压出来。开始怀疑是BIOS问题,网上下的BIOS刷后还是一样,最后查的时候发现第4脚通过两个限流电阻连到隔离保护电路MOS管G极,料号PQ33和PQ34,应该是25V才对,实际只有19.7V,不对。通过测试发现两个限流电阻空焊,和PQ33坏,这两个地方处理后可以充电了。但是不认显卡。想维修过程应该是BIOS问题引起的,上官网直接刷后,还是一样,没办法,只能拆BIOS芯片下来,用机器刷回去原来的BIOS。刷回去后,故障全部排除。

总结:这款机子不充电应该是通病,如果不认显卡可以先考虑BIOS。官网上的也不一定认。我上传的BIOS是原机备份。没有问题。

FA506IU 板号DABKXBMBAD0 REV D自己备份能认显卡2060.zip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BIOS有没有人测试过。。。

网友:
电池隔离管通病

网友:
楼主好人,还附带BOIS,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A:
你的是IV的BIOS  不是IU的     IU的是1660的   显卡不一样   1660TI的刷了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IV的BIOS  不是IU的     IU的是1660的   显卡不一样   1660TI的刷了不能用

兄弟,你看清楚了,我的显卡是2060,不是1660。没看清不要乱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看清楚了,我的显卡是2060,不是1660。没看清不要乱说。

看清楚了啊    但是你的型号是IV的     不是IU的   我没有乱说啥呀         我只是提醒别人IU的1660不要试了   IU的1660刷了显卡不能用啊      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啊 不要激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清楚了啊    但是你的型号是IV的     不是IU的   我没有乱说啥呀         我只是提醒别人IU的1660不要 ...

网友:
牛牛牛,一波多折,终于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