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机械师T60集显和独显的供电复合MOS管都击穿短路,换后开机win10卡在转圈圈界面

楼主(2023-11-24):
INTEL 10代机械师T60,集显和独显的供电复合MOS管都击穿短路,换后开机win10卡在转圈圈界面,PE也是一样卡转圈圈界面,严重怀疑是CPU集显坏

网友:
等待楼主的最终结果

网友:
换了CPU可以进系统但集显驱动一旦启用就会蓝屏,禁用集显后一切正常,集显驱动正常供电也没问题,已经换了2个I5 10300H但故障依旧,启用集显就蓝屏

网友:
由于找不到此板的图纸,只能借鉴蓝天类似的,集显供电的MOS管MP86903周边电路很简单就几个原件,测集显工作时的波形也算正常,MP86903的控制15-18脚到CPU主控MP2979A之间的线路也正常,但就是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
可能86903内部击穿后,公共点也去了3.3v,可能有个3.3V供电有关的电路异常。
亦或者MP2979损坏或周边。

网友:
楼上分析的有道理啊,但我也查过MP2979周边没发现异常,因MP2979可能带程序不能轻易动。3.3V这边当时没测

网友:
2979的两条数据线量下阻值正常吗

网友(2023-12-24):
VRAGT_CS1和VRAGT_PWM1正常,VCCGT的波形也看似正常

网友:
楼主你的 华硕FX53V板号:GL553VD显卡供电背面少量进水,仔细清理并更换腐蚀的电阻和电容后,开机电流定0.6A无独显的所有供电,CPU和其他的电压均正常,测PCH没发出VGA_PWR_EN,VR_READY_PMOK,VRM_PWRGD,ALL_SYSTEM_PWRGD,PM_PWROK,CPUPWRGD,PLT_RST#都正常,而CPUDRAMRST#和PLTRST_CPU#没有,BIOS刷过,此板有单独的PCH,进水部位只是显卡供电部位,(你这个机器修好了没,我的也是进水,目前跟你的现在情况差不多)

网友:
一个x570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