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维修焊接预热发热台

楼主(2023-11-24):
       以前买了2块发热砖,想自制发热台一直没用找到好的机箱,用台式电脑电源外壳改装又不好看,今天没事又拿出来折腾,翻箱倒柜看到一个联想主机小电源,比划一下觉得刚刚好。在发热砖四个角钻5mm的孔攻丝,4个支撑隔热柱找了4个冰箱压缩机脚上的限位钉很合适,

我买的发热砖是150X100mm的,跟电源宽度长度尺寸一样,

唯一不足的是发热砖买的是边上出线,绝缘不好处理,找了2只高压帽剪切后刚刚好套住接线柱,热电偶用K型M6螺钉型,

表面贴了一层电源电路板下面垫的绝缘片,温度控制器用的是0-400度小型的,另外加了个开关,电源用原来的插座。

温控器用的是这种。使用很方便,拆焊大点的BGA芯片,换排线接头很方便。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实用制作

网友:
改的不错,就是这种款的很容易烫到手,很多次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呀,值得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涨知识了

网友:
做好后今天派上用场了,修一冰柜换管,系统进了水严重冰堵,找出可拆装换硅胶的大过滤器换硅胶,没想到没开封的硅胶瓶打开已经吸潮变成红色的了,找个海康装水晶头的铁盒子(盖子中间是塑料透明的)装入受潮的硅胶颗粒,把预热台温度调到150度,把盒子放上发热台加热,差不多2小时就还原到蓝色了,期间有很多水汽烘烤蒸发出来,这个加热台很方便,

网友:
我也做一个,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种改装的拆焊台看起来效果不错,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有时间可以试一试,拆大芯片效果怎么样

网友:
技术就是好

网友:
这种还是要多注意点,容易烫伤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不错

网友:
感觉有点笨重,照着您的图买了,准备自己搞一下了,哈哈效果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