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CPU 10700F,,不装内存报警,装内存滴滴两声不显示?如何下手|?

楼主(2023-11-24):
今天修到一台一体机的主板,机器型号如下图1,CPU 10700F,如图2,不装内存一直滴滴滴的报警,装内存滴滴两声但没有显示,这个CPU是要插独显的,我换了好几个亮机卡,都不能显卡,BIOS也刷过,两个程序16 M8M都刷了,故障一样,大家分析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把原先备份的原机的BIOS烧回去,不要用别人的,烧回去再看

网友:
这是台式机    不是一体机       刷完BIOS不行电压全的话就是桥GG了

网友:
是不是你VGA插错了   键盘大小写等亮不亮

网友:
你是认真的,独显VGA在什么地方

网友:
你是在考我,认识独显吗?

网友:
这位学员在考校大家?

网友:
b460,默认uefi启动吧。你怎么也得找一个支持uefi启动的显卡

网友:
别闹,VGA 不是应该在独显上吗

网友:
有独立显卡 为什么还要插集成显卡上面啊

网友:
我靠,你这个迅维学员是怎么混起来的啊啊

网友:
你VGA接那的?找个支持uefi的显卡呀?

网友:
你这个插个显卡,独显供电也没查,上独显还插在集显上,欢迎大家来找茬吧

网友:
我估计  是桥 的问题。 这明显还没有到显卡哪里。

网友:
这个CPU没集显吧

网友:
插错地方了

网友:
应该已经显示了吧

网友:
南桥问题吧型号

网友:
6pin供电插上,VGA线换到显卡上,主板没供电,风扇没转,风扇转的话,拍出来应该有残影,只能分析到这里了

网友:
看你维修台也不像是新手啊,你独显插上了VGA也要插在独显上面啊 而且貌似你这个独显有独立供电?有的话也要从电源上找根6PIN插上的啊

网友:
插在独显上看看

网友:
最低要用710的显卡吧,b460不支持老显卡

网友:
线都插的错的,大哥。 你让大家伙怎么说你好

网友:
显卡很生气

网友:
联想主板嘀嘀不是自检过了嘛!VGA线不插独显,独显也不接辅助供电,能亮出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