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电脑+3VS与+3VS_GPIO短路

楼主(2023-11-24):
华硕笔记本电脑W519L,键盘进水烧了,主板X555LP,测量发现+3VS短路,+3VS_GPIO也短路,很难找到损坏零件,太多了。大家认为最容易哪个坏,

网友:
可以练习烧鸡大法

网友A:
3V电压,3A电流,摸遍了所有零件,只有U0301,长方形,应该是CPU,BGA1168P,温热,不烫,可能这个CPU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V电压,3A电流,摸遍了所有零件,只有U0301,长方形,应该是CPU,BGA1168P,温热,不烫,可能这个CPU坏了

温热??那恭喜你了,换板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温热??那恭喜你了,换板吧

主板各处热吹了一遍,有进步,+3VS有阻值26欧,主板供电后,+3VS电压还是0,(测+3VSus是3.3V),开机按钮有3.3v按下有压降,但是电流表不动还是0.036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各处热吹了一遍,有进步,+3VS有阻值26欧,主板供电后,+3VS电压还是0,(测+3VSus是3.3V),开机按 ...

直接没触发,电流不动(应该不属于开机掉电)

网友:
烧机大法!

网友:
用电源电流表测试,按开机键过流自动截止,修不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CPU坏

网友:
cpu 坏的概率很大

网友:
3v短路的一般桥也烧了,你这个桥cpu二合一的,换u吧。

网友:
怎么测3VSB短路?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放弃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