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谱的七彩虹战斧c.b85k v20开机风扇转没反应故障

楼主(2023-11-24):
在闲鱼上4块钱买了一个伊拉克橙色的坏板拿来练手,到手插CPU开机风扇转但是一直没反应,测得没复位没时钟。CPU供电有散热片挡着,所以没测,我看PCi e没有时钟,那应该是南桥部分的开机电路条件没满足,时序没跑到发出时钟那一步,拔掉CPU供电,上电风扇能转,不会停,首先测一下南桥供电满不满足,但是7彩虹没有图纸不知道具体点位在哪,于是就找桥附近的一些可能的芯片测量,测得一个八角芯片,能输出1.05v。这个八角芯片第一角是3.3V供电,第二角接地,第三参考角是1.05V,第四输出角也是1.05V,然后第六角是5伏,剩下那三个角都是NC啊(网上可以查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up0109),我估计这个八角芯片就是给乔1.05供电的。

继续测量啊,在pcie插槽附近有很多八角芯片,测的有一个是输出1.5v,有一个不能正常输出电压啊,因为它的Vin只有0.4V左右。怀疑这个1.5V是内存供电,但是在内存槽测不到1.5V啊,有可能是桥供电。

然后又测了桥上面的这个mos管d极也只有0.4V左右,g极好像是给了12V电压来着忘了,s级也是输出0.4V左右,他的g极电压是他旁边一个八角芯片第一脚提供的。

然后又测了主板右上角的一个MOS管d级也是只有0.4V左右啊

这时候就想啊,这板子应该是没有内存供电应该是要修这个内存供电,但是不知道内存供电是谁开启的啊,既然这个主板能触发,说明io已经拉低了ps on啊,下一步应该是开启内存供电了啊,这时候百思不得其解,想着内存供电经典的一种开启方式是通过p wm控制上下管导通来得的呀,所以应该是八角芯片电感两个MOS管电容组成的。所以应该是CPU头上内存槽附近这两个mos管和一个八角芯片啊。所以我就跑了这一区域的电路,画了一个很丑的电路图分析,因为这三个mos管型号都是mdd1502,似乎是个p沟道的管子,所以应该是g极有电压就会截止,没电压就会导通。然后那个pq14mos管开机的时候,g极就是有12V啊,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有什么信号要拉低这个啊。

我一直在想这里的电路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然后突然不知怎么的,我插着供电,上电继续测这一块的电压,我就测这个pq14的d极,我想看看它待机大概是0.4V左右那我上电看看它会变成什么样啊(上电g极有12v,s级有5v),上电发现是跳到1.5,又跳到3.3,然后居然马上掉电了!我就很纳闷,他不是故障是风扇转没反应吗?还以为是自己不小心碰松了电源,但是我又重新上电,发现它的故障变了,变成上电风扇转一下马上又掉电了,但是我发现,这个pq14原本不是只有0.4 0.5V吗?怎么突然变成1.5V了。咦,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这些板子都这么怪的。

但是联想到前面修一个华硕h61也是这样,原本他是好的,只插atx供电也是风扇转一下就不转,可以反复触发,我把它当坏的来修了一直修不明白,然后后来直接插CPU开机,发现是可以开机的,不得不说会不会是有些板子只插atx就是风扇转一下就会停下来啊,有一些板子是风扇可以一直转的。不过当时没想这个啊,这都是事后想的,当时我就想只差at x电源他上电会掉电,让我看看查CPU供电后是不是也是这个故障,没想到这次他又得了内存,报警了,然后插上内存条顺利开机了。
不过在我重新上电之前,我见他故障改变了,我又怀疑是不是桥供电又不得满足了?所以我又重新跑去南桥旁边那个八角芯片测了1.05V,发现他跳不上去啊,就是跳到0.1又到0.5V,又上一点然后就掉下来了,因为他断电了嘛,我跟你说像这种情况不一定是主板坏了,这种他就是想上又上不来其实就是时间不够啊,这种时候如果你赶紧插上CPU供电给他上个店,说不定他就是正常开机报警内存了啊,这是之前的经验。

我真是服了,之前买过技嘉的h61,也是用着用着突然不能开机了也是这个内存的这个供电部分有问题啊,而且也是搞着搞着突然又能开机了,就是不稳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板子估计也只是一时好诶估计说不准,下一秒他又不得了。
但是现在好了,我得赶紧测一下他好时的电压到底是多少啊,妈的这个pq14现在又变成0.44V了待机时候,但是上电又可以内存报警啊。

该死,又变成0.72

这是上电电压图。感觉这种主板是不是快要走到生命尽头了,这么不稳定,而且根本找不到原因。最近修的板子都这么离谱。
不知道哪位大神可以帮忙分析分析一下原理。

最后附上亮机图

网友:
内存部分的供电应该是5v双路dual给内存mos的上管供电,然后由8脚芯片驱动上下管输出1.5v

网友:
厉害厉害,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网友:
写得这么多,反正我看的是一头雾水。

网友A:
键盘看着可以,啥键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看着可以,啥键盘啊?

机械师k600

网友:
厉害。。 不过4元的B85 卖废品也不止啊

网友:
牛批.这要研究半天啊..

网友:
向楼主学习    能修无图纸的了

网友(2024-04-01):
厉害了,有图纸我都还修不明白,楼主可以无图纸开搞了:aiq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