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_b75M_d2p故障求教

楼主(2023-11-24):
一块技嘉B75的主板,我就不上测量图了,因为能看到系统启动窗口了, ,刚开始的时候能进系统,也能操作,就开着音乐挂了一个小时的机后,就发现开机花屏了, 就是这样,然后上显卡 发现在引导进系统设备这里就掉电,没有刷BIOS,因为我认为这肯定不是BIOS问题,CPU也换过,内存也换过,而且网上查案例,大部份认为是内存和桥故障导致,我打值内存数据线和地址线都正常,而且测量内存槽各关键测量点电压也正常,而且打值与南桥相关的供电,以及各接口数据线以及DMI和FDI总线都正常,而且我认为如果是桥的转换模块有问题,为什么用显卡也会这样,所以我排除了桥故障,但是我实在查不到哪里有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碰到过相关故障,能指点一下。

网友:
电源可能性大。

网友:
对的,确实 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