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DS2触发几秒就掉电偶尔能亮logo就掉电维修,已解决

楼主(2023-11-25):
这块板不装cpu可以触发风扇一直转,装了cpu触发3秒就掉电,测试全板电压都正常,最后检查12V检测电压VIN2有4V明显偏高我拆了OR39电阻75K和OR41电阻15K量两颗电阻阻值是正常的,我把io 125脚过来的电容OC22和这两颗电阻都拆了再次开机发现不掉电了直接亮机了再次测量VIN2电压恢复2V了,后面反复关机开机都正常,这块板就是12V检测电压出现的问题导致开机掉电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楼主机器过硬!不过现在技嘉主板不敢恭维

网友:
技嘉通病,捡钱维修

网友:
不装也可以的吗,怎么我有一块拆了电阻不开机了

网友:
好手艺,干脆利索,慢慢学习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谢谢分享

网友:
应该要装上电阻吧

网友:
电阻失效,还是电容问题呢

网友:
有用,感谢分享,多谢。。。。

网友:
楼主技术很过硬!学习了!

网友:
如果那2电阻是好的分压后应该就是2V,拆了就好了,有点奇怪,。不过楼主技术确实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