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游戏本,BM5104不开机,开机灯亮,电流上到0.65不动,显卡供电全无

楼主(2023-11-25):
原机故障开机灯亮不显示,检测ec微短路20.内存供电0.68换了芯片供电1.2v,换了ec还是一个鸟样,故障难道不止一处吗?又没图纸,哪位大佬能提供图纸或思路,修好发个红包,

网友:
再不行打算重植一下,或换cpu了

网友:
显卡供电好像要cpu发出复位或开始才能出来,重点还是在cpu电路吗?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32.768和48m晶振波形正常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重置没用,打算换cpu,故障不是一般多

网友:
不装CPU也是0.65

网友:
内存挂了没有?

网友:
内存装不装都一个样

网友A:
没试过,cpu供电都出来了

网友:
内存都是好的

网友B:
CPU打值正常吗?0.65的电流,直接上示波器看是否读BIOS,没有的话直接换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打值正常吗?0.65的电流,直接上示波器看是否读BIOS,没有的话直接换U吧。

u在路上了,修好告诉大家

网友:
厉害,小米图纸都有吗?多少钱,如果不是cpu故障再找你

网友:
告诉这EC是带程序的,上空的没用,买了三四个清空的触发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cpu供电都出来了

换个CPU就行。或者外围条件不满足

网友:
楼上的朋友这个图纸能上传大家分享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打值正常吗?0.65的电流,直接上示波器看是否读BIOS,没有的话直接换U吧。

不读bios,买了个坏cpu包上机的,上电电流0.33

看退的了吗?这些卖芯片的一个个没办法对付他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读bios,买了个坏cpu包上机的,上电电流0.33看退的了吗?这些卖芯片的一个个没办法对付他们

咸鱼买割板U吗?这东西我是没买过。感觉风险很大。他怎么包上机呢?植球装上去 不亮机管退货这样的吗?这跟技术以及主板是否仅仅是U坏都有关系啊,不可控因素太多了。商家都包吗?我反正一般都是找商家买测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读bios,买了个坏cpu包上机的,上电电流0.33看退的了吗?这些卖芯片的一个个没办法对付他们

死电流,不读BIOS正常。但是上电瞬间1256有读取动作吗?没有的话。说明板子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EC等。换U大概率也不能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咸鱼买割板U吗?这东西我是没买过。感觉风险很大。他怎么包上机呢?植球装上去 不亮机管退货这样的吗?这跟技术以及主板是否仅仅是U坏都有关系啊,不可控因素太多了。商家都包吗?我反正一般都是找商家买测好的。

还没回复后续,包上板反正用不了退给他,芯片发来什么样就什么样,没烧糊,没鼓包就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死电流,不读BIOS正常。但是上电瞬间1256有读取动作吗?没有的话。说明板子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EC等。换U大概率也不能秒杀。

等我再买个试试,ec刷好程序全新的肯定没问题,其他问题暂时还没发现,就显卡供电全无

网友:
图纸能给一份不  或者多少钱

网友A:
修好了,故障有点多,不是cpu故障,内存电压不足,的c微短路,bios芯片写保护脚断了。bios芯片型号也被上家换成3.3v的了不知道有没有影响,这个是1.8v的bios。直接换了芯片刷好程序接好线,亮机收钱,折腾了好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故障有点多,不是cpu故障,内存电压不足,的c微短路,bios芯片写保护脚断了。bios芯片型号也被上家换成3.3v的了不知道有没有影响,这个是1.8v的bios。直接换了芯片刷好程序接好线,亮机收钱,折腾了好久

你换全新的bios芯片刷好程序还可以用吗?

网友(2023-12-25):
引用 网友C:
你换全新的bios芯片刷好程序还可以用吗?

为什么不能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