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在线急等!笔记本键盘错位修不好。求大神研究解决。

楼主(2023-11-25):
三星笔记本RF511,自带键盘打Q出来的是X,打W出来的是X,总之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其他有些按着还没反应,总之都是乱出字。但是外接了一个键盘却一切正常。然后,键盘换过了,主板换过了,系统也重装过几次了,CPU也给换了!问题还是一样,就差内存和硬盘没换了。一样样换上去试过后还是不行,然后我把新买回来的键盘主板和CPU这些组起来单独开机,还去另一台笔记本拆了其他内存插上去。竟然也出现了一样的问题。见鬼了。这到底是什么疑难杂症啊?我也另外外接过台式显示器,结果也是一样。不求大神指导!这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一路传染呀?

网友:
屏幕问题

网友A:
我也外接过了台式显示器来试过的,一样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外接过了台式显示器来试过的,一样不行。

换屏幕 外接没用

网友A:
之前是换过一次屏幕,而且分辨率还不是原来一样的。

网友:
换EC,刷BIOS,保证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是换过一次屏幕,而且分辨率还不是原来一样的。

三星的通病 不会刷码片就继续换屏

网友(点评):
还真第一次听说屏幕会能影响得到键盘的。

网友B:
以前听说三星屏幕会影响键盘。但一直没弄明白屏幕码片程序是怎样影响KBC,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牛!换了一个屏幕正常了!果然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听说三星屏幕会影响键盘。但一直没弄明白屏幕码片程序是怎样影响KBC,这是什么原理?

所以。。。癌症~现在换了个屏幕就正常了!是不是电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