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 322C6Q 闪屏 解决方法

楼主(2023-11-25):
    最近比较闲。  不知道 是不是年底了、事情少。  就发发维修的方法  以及处理方式。  看见平台很少 显示器  的维修方案, 也有可能 我平时维修的少,搜索的没有,  。    一台 飞利浦 型号 :  322C6Q   开机正常,连接电脑就下部分 闪 屏。  上部分正常。   一般就直接报屏幕坏了。 昨天刚好有时间拆机看看, 逻辑板是分两条排线。  一条一条排线测试    :   【 断开一条  测试  整个屏都感觉坏了。  断开另一半,右边正常显示】 就觉得应该屏幕问题。   我就去M宝找断Y 的方式 、  找了一家  就发一个视频 要了我70块。。。。

                   解决方式:把不正常的那边排线 用胶布 抱住15个接触点 !   上图就可以看清楚了。之前也了解过 这样处理方式屏幕的效果稍微差些,但不影响使用!大家有遇到一样的问题 可以试试 把,  毕竟花了70给 M宝   我分享出来 这样大家不用在花多余的钱。 祝大家 多多赚钱!!

网友:
谢谢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还有这个方法。神器

网友:
有一样问题的屏尝试一下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以前在好看视频中看过类似这样处理的。

网友:
标记了,感谢分享。不过这样处理完是不是分辨率稍微差一些。听说有的2k这样处理完只能显示1080p了。

网友(2024-03-11):
居然可以这样操作,以前这样故障我都是判断内屏坏了,不修的,现在知道了,谢谢提醒。

网友:
好多屏可以按照这样方法修复,但是唯一缺陷就是现实效果不好,有的确是直接降分辨率。

网友:
很多会有线条发粗的故障

网友(2024-09-10):
今天又维修到一台   右边的接上黑屏 , 把右边最边上 屏蔽了15个脚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