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机械师F117不触发

楼主(2023-11-25):
按下开机键不触发又时会自动触发,电流到0.36就掉电,查ec的125脚PWRSW在按开机键有高低高的变动,PWBTN没有电压请求桥开机,桥也换过。复位WRST有高电平,PM_RSMRST有变化。EC换2个,256K的bios刷了,现在无头绪了,请求各位从哪里下手。在有时自动触发下除了U供电出不了其他供电都有。

网友:
这机器不可能自动触发  我估计你桥坏的

网友:
应该桥坏了。这个机子修过几个,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A:
按下开关过会儿会触发,电流上到0.350就会掉电了。但是换过桥一样的问题。

网友B:
这个好像有个通病,你搜索下

网友:
这个型号的我记得桥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有个通病,你搜索下

是什么通病

网友:
不触发就搞EC跟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下开关过会儿会触发,电流上到0.350就会掉电了。但是换过桥一样的问题。

j继续换桥,桥坏的

网友:
信我直接换南桥 换全新原装 找顺芯买 我和他买的南桥没一个不能用 否则你买到坏的装上症状一样让你怀疑人生

网友:
你买的桥绝对是坏的以前我也是换了还这样怀疑人生

网友:
换 全新南桥 在试试

网友:
桥的原因非常非常大

网友:
手上有个战神 也是这个毛病,别的机器上拆的桥是好的,换桥以后桥供电短路,以为是桥坏了 把桥放到别的机器上正常开机, 然后用原来的桥在装回去还是0.35左右掉电 又不短路了 反**了两次都这样   不整了 当料板拆件了

网友:
就是桥的问题,通病。上次我换了两个桥都是坏的,这个桥买的都是坏的。

网友:
如果你买的桥没问题,就是焊接的问题,放BGA边上多点焊油,多干即便BGA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桥坏.

网友:
找个确定是好的桥装上试试

网友:
现在又换了个桥后电流上到0.65过会又掉回待机状态了0.023

网友:
修机器最怕的就是思路和分析都正确,坑人的是连续换上的都是坏零件,反复几次信心就修崩溃了。

网友A:
到底还是桥的问题。重新买个装上可以了

网友:
换钱捡钱的活

网友:
换桥打错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到底还是桥的问题。重新买个装上可以了

楼主你前前后后买了几个桥啊,卖家退不退?

。一个桥200块,买的怀疑人生,修的怀疑人生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前前后后买了几个桥啊,卖家退不退?。一个桥200块,买的怀疑人生,修的怀疑人生

买了2个,全新包上机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