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GTX1060-O3G (CG410PL2) 无显示,不跑码

楼主(2023-11-25):
找遍全网各种资源,包括鑫制造软件中的付费资源,未能发现此型号的任何图纸,但找到了 6G 版本(CG410PLM)的点位图作为参考。对比发现两者元件布局相似度很高。

测量各路供电对地二极管值正常,均未短路。

测量核心供电对地阻值约为 0.2 欧。由于显卡核心正常阻值很低,基本无法通过阻值来判断核心是否损坏。

按照上电时序,测量发现 5v,1.8v 正常;NVVDD(0.7V),FBVDD(1.5V),PEXVDD(1V)无电压。推测为 NVVDD 异常导致后续供电未产生。

NVVDD 使用 up9501 电源芯片,其 EN 信号最终由一片 74HC08 与门产生。测量与门输出端为高电平,正常。顺带一提,up9501 本体只支持三相供电,而第四相只提供 PWM 输出,需要外接 MOS 管驱动芯片。因此,第四相供电的 MOS 栅极阻值会和其它三相有所差异。

up9501 存在三个供电输入,一路 5v 用于驱动控制电路,两路 12v 用于驱动 MOS 管。离线测量连通性,5v 供电正常,12V 供电存在 70 欧左右的阻值。对照 6G 版本的的点位图,数据手册和元件丝印,发现电源和输入端之间存在一个 RC 滤波,但 R 只有 2.2 欧。70 欧的阻值明显偏大。

更换 2.2 欧电阻后阻值恢复正常,上电后成功点亮,故障排除。测量换下来的电阻,阻值又变成了 20 欧左右,推测是内部接触不良。

这里分享 up9501 的数据手册,以及 6G 版本的点位图,供大家参考。

ASUS DUAL-GTX1060-06G - CG410PLM 1.01.fz

网友:
路过学习了,谢谢分享,给点个赞

网友:
能说什么,只能说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