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310主板提示15s关机轻松解决

楼主(2023-11-25):
提示15s关机一般都是oc#过流,R161与R162,822与472排阻有问题,不过这两个排阻都换了有一组分压还是为0v,最后去掉472排阻,用3.3vsb飞线解决

网友A:
usb供电保险看烧没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供电保险看烧没烧。

一切都是正常的。只是通病

网友:
华硕的15秒关机在维修界据说都是捡钱的活

网友B:
15秒断电。华硕主板特殊问题,从G41都有这个问题 还是解决。 不过对维修的我们还是比较友好。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秒断电。华硕主板特殊问题,从G41都有这个问题 还是解决。 不过对维修的我们还是比较友好。哈哈

对,100元轻松到手

网友C:
漂亮~~这种活最喜欢了!

网友:
学习了。 我之前华硕B250M-PLUS 也是这样。 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D:
把两个排阻都拆掉,直接短接就好了,

网友:
有这种提示的是不是都是电压检测附近的问题?

网友E:
看楼主图片上bios界面上,用的12代处理器,h310主板支持12代CPU吗?不应该该吧?

网友:
华硕主板从H81开始我记得,就有这个15秒关机的,其他主板好像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供电保险看烧没烧。

没有烧,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漂亮~~这种活最喜欢了!

那是,最喜欢这种捡钱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把两个排阻都拆掉,直接短接就好了,

5v两个排阻分压3.3,短接是5v直接进去了,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楼主图片上bios界面上,用的12代处理器,h310主板支持12代CPU吗?不应该该吧?

忘了拍照了,前几天修的H510也是这个问题,直接用上了

网友:
学习了  下次直接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5v两个排阻分压3.3,短接是5v直接进去了,不行吧

肯定可以啊,我都是这么干的,简单省事,5V也是没问题的,我在论坛看到别人这么弄过,然后我也是这么弄的,直接秒杀,

网友G:
线飞的真丑

能不能注意点美观

网友:
第一张图片是B660,你这个案例到底是B660还是H310?

网友:
引用 网友G:
线飞的真丑能不能注意点美观

哈哈哈,钱到位就行了,要啥自行车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