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解关于晶振

楼主(2023-11-25):
技嘉am4晶振1脚只有0.71V,4脚0.9正常。看文档1脚是在0.8,阻值在1522左右,参考是700(拿了华硕,昂达的做了下对比发现差不多也不是在1500左右),是否能确认有问题?

网友A:
晶振最佳测试方法,就是示波器。没有示波器,就直接换,反正晶振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最佳测试方法,就是示波器。没有示波器,就直接换,反正晶振不值钱。

多谢大佬,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