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7000 2020 无显卡供电

楼主(2023-11-25):
2联想Y7000 2020  无显卡供电       Y7000机子  开机不触 发    拆开不接COMS电池  开机有待机3.7 (不知算不算偏高)  5V    1.8VALW  都 有   各电感除PL3102 vccgfxcore (好像是集显供电)   和PL8101 fbvddq 及 pl7501 7502 nvvdd 无电压  其他 都有电压  好像应是nvvdd应比fbvddq 先出    nvvdd  由ncp81611主控带两个ncp303150管子  开机瞬间测81611  33脚VCC4.2V  3脚vramp 20V   36脚EN有3.6V   几秒后EN没就电压了  再过一会各电压就没了按开关也不触发  一分种后主板闪下灯   待机3  5V会出一下   这是掉电重启吗   这种情况还要查什么条件吗?还是刷下BOIS (桥和显卡好像各一个) 还是换81611  试下   好久没修笔记本了快忘记了   另:上电都是用原装适配器   路过大师指点下  板号NM C921 V1.0   (这种机子刷机还要编码?)

网友:
还有这个+5V_NVvdd  不知哪 来的  +5VALW转换那个电阻好像没接

网友:
这么清静啊

网友A:
33脚VCC4.2V  不觉得低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脚VCC4.2V  不觉得低了吗

是的  低了  应是35V轻微串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