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310M D2VX SI2.0开机掉电可以二次触发维修

楼主(2023-11-25):
技嘉H310M D2VX SI2.0开机掉电可以二次触发维修 ,导致故障的原因据说是客户那边三相电缺相导致的  ,一起还坏了好几台。此次维修没有技术含量我也不会表达只是单纯的分享出来供同行参考。主板不插CPU供电不会出现掉电,所以故障锁定在CPU供电部分,简单测试一下对地值没有发现问题,在测一个管子时发现值不太对,找了一片好的相同的主板对比测了一下确实不同,换了之后就好了。

网友:
一般主芯片 坏的还是比较少的。三极管 应该击穿了

网友:
最喜欢通病。以后可以照搬。。感谢

网友:
通病。以后可以照搬。。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