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4不触摸

楼主(2023-11-25):
很奇怪刚开机没有触摸,过几分钟后触摸才会有,组织正常电压也有这怎么回事,开机必须得过一会才能触摸
window
iPad

网友:
可能总线有问题卡住了

网友:
不用说也是断线问题,掉点要断不断的

网友(2024-01-16):
应该重点检测触摸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