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1951 LAPTOP4维修

楼主(2023-11-26):
微软1951 LAPTOP4维修,客户进水,屏 主板进水,主板修好后屏又花屏,无奈又更换新屏。

维修经验分享给大家,该笔记本维修好主板后,一定要把所有的排线全部插接好,包括摄像头,触摸板,还有硬盘,如果少一个该机器都不会产生公共点,甚至接上电源都不会亮充电指示灯,原装适配器也不会生压15V.也就是说原装适配器 15V 接通220 是测不到15V 电压的,只有笔记本正常和笔记本通信后原装适配器才会产生15V,不要以为适配器有问题,而代用的适配器直接接通220是可以测到15V电压的。

网友:
还能有这样的怪问题呢?

网友:
我也刚好在修这个机器,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你使用的是TYPC的口充电吗

网友:
确实,需要所有线插上,使用原装充电器才能触发

网友:
我试的发现主要是硬盘控制,去掉硬盘主板断电。全装好后键盘吸附好才能通电,估计有感应元件

网友:
长知识啊-一定要把所有的排线全部插接好,包括摄像头,触摸板,还有硬盘,如果少一个该机器都不会产生公共点,甚至接上电源都不会亮充电指示灯,

网友:
那这样怎么修啊?都接上的话》?

网友:
还有这样的机器,牛

网友:
谢谢楼主,下次遇到,维修的话,我一定会把所有排线都插好再测试,上过错过一台,有可能我修好了

网友:
还有这样滴,第一次看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