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p2949A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3-11-26):
求助mp2949A不出cpu供电,电感对地阻值4到6欧,不出vccsa,CPU核心供电,经测量47脚理论上是1.2v,实际是2.1v。其他1.8v   3.3v都正常,换了上下分压电阻,电容,还是2.1v。没有其他连接地方了。pwm输出为高电平。没有波行。换了pm2949。现象一样,47脚不知道为啥会有2.1V。

网友A:
就是47脚分压电阻问题

网友A:
47脚问题

网友B:
47脚电压不对吧,分压电阻检测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47脚电压不对吧,分压电阻检测过没有

分压电阻,全部换了3次了,换上阻值都是测过的,看别人论坛,一样的现象加焊这个芯片就好了,我是换了3个这样的芯片都是一样的现象,后面我发现这个芯片接地是单独的,没有连接公共接地,还是解决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47脚分压电阻问题

2个分压电阻,换了三次新的,每次测量后才换,还是2.1,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47脚问题

换过了,,之前换了130k的下分压电阻,还是2.1v.    换成133k还是2.1v,不知道咋解决,

网友:
电容也换掉啊

网友:
换了新的,一样。

网友:
感谢各位的指点,后面成功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