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用电脑店pe装win11系统开机就显示这个界面进不去桌面!

楼主(2023-11-26):
如题,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账号密码是多少?应该如何进入桌面呢?

网友:
自己设置账户

网友A:
我这边新手装机就老出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得,我从来不会出这种问题,阁下的PE工具恐怕不行,可以用长白山老毛桃

网友A:
老毛桃,用西域纯钢锻造而成,冬不结霜,夏不起露,赶紧试试吧

网友:
怎么设置呢?电脑店pe装机一装起开机就这样显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新手装机就老出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得,我从来不会出这种问题,阁下的PE工具恐怕不行, ...

老毛桃pe系统确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新手装机就老出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得,我从来不会出这种问题,阁下的PE工具恐怕不行, ...

那老师傅您好!你知道出现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才能进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毛桃,用西域纯钢锻造而成,冬不结霜,夏不起露,赶紧试试吧

调皮了     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老师傅您好!你知道出现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才能进系统吗?

你换个PE试试,基本就是装机方法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毛桃pe系统确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吗?

反正我不会,我这边的新手自己的PE不知道哪里来的,就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
我自己的老毛桃装机无数,没啥问题

网友:
你到是说说环境啊

网友:
用优启通, 包你满意

网友:
盗版系统,重新装

网友:
重新安装吧

网友:
重新安装吧,

网友:
用户名 administrator 密码 空 试试,不行就换系统重装吧

网友:
进PE改密码看看

网友:
大白菜很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