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85M-E45不触发

楼主(2023-11-29):
V星B85M-E45,故障是不触发。检查各大电压正常,32K时钟正常,无VRM_PGD。V星的板喜欢用小六角芯片3904传输这个信号。没有找到点位图,于是重点检查了供电芯片周围的小六角,有两只,其中一只的3脚电压为0。抱着试试的心态,换了一个,再开机,亮了。

网友:
上次无法上传照片,这次补发。

网友:
vrmpg只会影响cpu供电,怎么会影响触发?

网友:
是触发而不亮机吧,

网友:
应该是触发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