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574F 换键盘后通病

楼主(2023-11-26):
PX574F 通病,PX574F这款键盘很容易坏,而且这款机器换键盘之后,主板很容易坏,主板会出现能触发,但电流很低不上电,更换BGA IO

网友A:
还能这样,这要是在官方售后,不得键盘+主板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能这样,这要是在官方售后,不得键盘+主板一起换?

原来感觉像是键盘问题,除了开关能用,其它键都用不了,换了之后不好开机了,键盘是由IO控制的,估计原来键盘就没坏,其实是IO体质不行引起的,误杀了键盘

网友(2023-12-26):
你好,请问下IT8225VG这个带不带程序,你换的是全新的还是剪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