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1990 Pro在重装系统时提示“未能与恢复服务器取得联系”

楼主(2023-11-26):
求助高手解决方法:Mac 1990 Pro在重装系统时提示“未能与恢复服务器取得联系    1 检查网络连接:
  确保你的Mac Pro连接到稳定的网络。
尝试更换其他网络,例如切换到不同的Wi-Fi或使用有线连接
2  系统时间校正:
错误的系统时间有时会导致与恢复服务器的连接问题。
在恢复模式下打开终端(在实用工具菜单中选择终端)。
输入以下命令以校准时间:ntpdate -u time.apple.com
然后退出终端并再次尝试重装系统

  找二种方法都测试个不行,求助高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A:
自己下载一下系统包,安装下不好吗?

网友:
Mac 1990 Pro需要联网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下载一下系统包,安装下不好吗?

Mac 1990 Pro需要联网安装

网友B:
可以隔一天再试一下。再不行可以刷一下T2固件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隔一天再试一下。再不行可以刷一下T2固件试一下。

已经试了,网上查了许多方法都不行

网友:
接网线就好使

网友:
或者换别家的网

网友:
开机按住Option-Command-R,安装最新版本系统就好了。

·

网友:
用u盘整不了吗

网友C:
这个版本太老了,已经不支持安装了,按住option+command+r,可以安装新版本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原系统还在还能想办法,不然很难搞

网友:
安装新点的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
做个u盘启动盘,用u盘安装系统

网友:
在线安装,网络一定要稳定

网友:
用恢复应该可以吧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D:
默认如果不能用外置盘启动的,这样操作:
mac盘随便分俩区  把插上的启动盘映象恢复到后面新分的分区上,后面安好系统再删掉此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默认如果不能用外置盘启动的,这样操作:
mac盘随便分俩区  把插上的启动盘映象恢复到后面新分的分区上,后面安好系统再删掉此分区

原理就是 它不让用外置盘安装,就想办法让它自己给自己安 理论上m1的也通用

网友:
这个版本太老,肯定是不行的。换一个新版本就ok 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版本太老了,已经不支持安装了,按住option+command+r,可以安装新版本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我一般用U盘安装MAC系统的

网友:
刷一下T2,我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昨天A1932   A1989 都这样。。你是分区了硬盘,底层数据被你分区干掉了。。。。 刷T2就好。。。2台都 刷好了。。无论你怎么恢复 都是  10.14系统。。。按最新恢复模式组合 也是 1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