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Y RTX 2060 Super 不工作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23-11-26):
显卡 : PNY RTX 2060 Super 8GB 显存顾客描述故障:不工作
实测:1.8V 不输出

查到了1.8V 来自于GS9221 芯片,发现芯片2脚EN 没电压

由于没图纸只好慢慢跑线,跑到了一个与门发现与门2脚不输出,与门2脚又来源于另一个与门(我们称为与门B),显卡通电后与门B的2脚会变成短路状态,过一阵子后又正常了。于是显卡通电后赶紧把握时间给与门B 的2脚上电,发现附近一个双N-Mos 管发烫,更换后1.8v 和后面的电压都正常出来了。

进入系统后发现检测不到显卡,再刷个BIOS 就行了。下面是网上找到的BIOS 不确定师傅们用得上没,就上传让你们试试,我试了OK

PNY.RTX2060Super.8192.190701.rom

网友:
那么,掉电的与门1脚和发烫的mos管是什么关系,从效果来说,是mos出问题先

网友A:
PNY中文是啥,第一次见这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PNY中文是啥,第一次见这牌子

这我也不太清楚,在马来西亚这里是比较常见的但是不是大牌子来的,二线品牌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美国的BNY,必恩威。

网友B:
美国BNY,中文名字必恩威,给品牌机代工的,惠普Dell机器上用的最多,质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美国BNY,中文名字必恩威,给品牌机代工的,惠普Dell机器上用的最多,质量不错。

应该搞错了,它是PNY 然后质量是极差的呢

网友:
感谢感谢,太有用了

网友:
修显卡没图纸是很耗时间的

网友:
是啊  我们也 把好多时间 都浪费在跑线路上了

网友:
谢谢,无私奉献

网友:
维修的思路清晰,高手。

网友:
美国必恩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PNY Technologies,Inc创建于美国

网友:
高手,没有图纸都能修好,PNY的U盘我用了好几个,质量还不错的,这个牌子的显卡还没有见人用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