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又一例重植AMD处理器修复联想小新PRO 14ACH2021板号NM-D691

楼主(2023-11-26):
1、到手时触发用示波器测BIOS 5脚有瞬间波形闪过就一条线了。

2、这个主板还是低温锡,各供电正常,阻值参数正常,排除了BIOS程序的问题,那就只有CPU和内存故障了。

3、想省点活,先加焊CPU,示波器测试一样故障现象,只有取CPU重植了。

4、BGA焊接完毕,裸板示波器波形刷刷的,按开关可以关机了----也就意味大功告成!

5、过程没有拍照,上个亮机图。

这无疑又是一个联想低温锡重植修复案例。大家共享!!

网友:
还好取、上CPU的时候没有影响到旁边内存颗粒,不然工作量又大了,前几天搞了个联想AMD  CPU重植,结果连带把板载8颗内存颗粒都重植了才交货。

网友:
这种机器散热设计真的是垃圾的

网友:
拆CPU照片一起发就好了

网友:
都是内存CPU全套干 不然后期会返修

网友:
碰到过一样的机型,是卡logo无响应,结果是一台CPU脱焊的返修机,第一次直接加焊成功进系统,用了半个月又是卡logo,于是直接干CPU取下来重新植球,已经用了一个月了。

网友:
还没说是啥故障

网友:
触发不亮机

网友A:
有没修到过,重植后进系统就黑屏,,,,不要慌,,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修到过,重植后进系统就黑屏,,,,不要慌,,换个电池试试

还木有,你的运气真好

网友:
现在都不想重新植球了  有两个联想的  重置用了两三月又回来了  无语

网友B:
究竟是芯片封装的问题还是虚焊,至今没有定论。

网友C:
这类AMD低温锡的,时亮时不亮,用风枪吹一下能亮的,取U植球,蓝屏的基本是U坏了

网友:
这种CPU怎么确保不变形?不好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类AMD低温锡的,时亮时不亮,用风枪吹一下能亮的,取U植球,蓝屏的基本是U坏了

取CPU,植CPU,回焊CPU  半小时 搞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究竟是芯片封装的问题还是虚焊,至今没有定论。

就是低温锡问题,AMD的发热量那么大,厂家脑子进屎了就选择低温锡焊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类AMD低温锡的,时亮时不亮,用风枪吹一下能亮的,取U植球,蓝屏的基本是U坏了

蓝屏8成是板载内存虚焊了会引发蓝屏,把8颗内存颗粒拆卸换成中温锡焊接就稳定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低温锡问题,AMD的发热量那么大,厂家脑子进屎了就选择低温锡焊接。

AMD加黑胶大概率虚焊,联想R7000用的中温锡也很多虚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类AMD低温锡的,时亮时不亮,用风枪吹一下能亮的,取U植球,蓝屏的基本是U坏了

修了几十台重植的低温锡 暂时没遇到U坏的 挺多连内存一起安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取CPU,植CPU,回焊CPU  半小时 搞定

再加8颗内存呢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低温锡问题,AMD的发热量那么大,厂家脑子进屎了就选择低温锡焊接。

跟AMD没关系,INTEL的一样

网友:
这种U和内存颗粒下面没灌黑胶吗?

网友F:
这款机有没有灌黑胶的?????

网友:
看来是厂家设计的问题,散热不好还用低温锡,或许是厂家故意这样,只要能撑过保修期厂家的任务就完成了

网友G:
AMD的发热量那么大,厂家脑子进屎了就选择低温锡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G:
AMD的发热量那么大,厂家脑子进屎了就选择低温锡焊接

这是定期报废,更可笑的是ACER台式机在内存卡座打胶---设计师纯粹电脑白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款机有没有灌黑胶的?????

灌了,不过就4角,有铅温度撬动4角,轻松取下还没有出现掉点的

网友(2024-06-19):
这水平还是可以的。

网友:
板子上,没有LTS字样啊?

网友H(2024-07-19):
引用 网友E:
蓝屏8成是板载内存虚焊了会引发蓝屏,把8颗内存颗粒拆卸换成中温锡焊接就稳定多了

只重植内存可以解决问题吗,大佬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只重植内存可以解决问题吗,大佬

一般8成能解决蓝屏问题,除非是板载内存芯片本身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8成能解决蓝屏问题,除非是板载内存芯片本身坏

谢谢大佬:D: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