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
松下投影仪 PT-d3500 图纸

楼主(2023-11-26):
松下投影仪 PT-d3500 图纸

网友:
投影仪图纸,很少见到哦。谢谢分享

网友(2024-03-08):
今天修到一台松下PT-BX631C投影机,故障现象:插电指示灯不亮,按开机键无反应不能开机。拆机测查是两个K16A60W(16A600V)场管坏用FQPF20N60C(20A600V)代换,一个保险丝250V8A也烧,通电拷机24小时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