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TM1802-AD 板号DA0TMBMB6D0 REV D求个电阻大小及两端连接到那

楼主(2023-11-26):
小米TM1802-AD 板号DA0TMBMB6D0 REV D求个电阻大小及两端连接到那
图片是网上找的 我的板子进水腐蚀 其他的找了个板子差不多的板子 补上了 就一块都掉了 谁有板子帮我量一下这个电阻两端连的哪里及阻值大小

网友A:
一边三百多一边五百多

网友:
刚好修同一台,我的是电源口mos管不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边三百多一边五百多

帮我看下这个电阻两端分别连接到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我看下这个电阻两端分别连接到那里

目前短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