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39(好像是)不触发案例(pwrbtn电压0.6v)

楼主(2023-11-26):
接一台戴尔的笔记本,客户只说是不开机,看情况好像被摔过,拿来拆出板子打了一下电感阻值,都正常,插上电待机20ma,按开机键无反应,测3/5v都有了,开机键电压3.3正常,ec在背面,量了ec的供电复位lid都有,先刷个bios先,刷完还是一样,再测rsmrst正常的,感觉有可能是桥那边的问题,新板桥u一体,直接测桥条件发现slp-sus没有,pwrbtn电压只有0.6v,再往前查桥供电和rtc都正常,查dsw-pwrok的时候发现没有,顺着线路找发现有个电阻歪了,是桥发出的dsw-pwrok信号,直接扶正,上电600多ma,插上内存就开机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分析很有道理

网友:
江山如此多娇啊

网友:
屏也坏了?

网友:
现在好几天修不了一个板子,电脑质量比以前好了吗?

网友:
dsw-pwrok深度睡眠好信号没正常传出去吗?

网友:
摔的有点烂 变形....

网友:
膜拜大神,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