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g3800固件

楼主(2023-11-26):
佳能g3800固件,清计数器清死刷此救活

网友:
只有使用盗版软件了才可能锁机

网友A(2024-03-22):
有没有刷过的,好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刷过的,好用吗

刚下载刷完开不了机一插电就黄灯长亮,刷回原来的可以开机但是报故障码不能进维修模式,有没有办法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下载刷完开不了机一插电就黄灯长亮,刷回原来的可以开机但是报故障码不能进维修模式,有没有办法解决的?

可以用的,之前忘记刷背面了,正面背面一起刷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二面都需要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