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D3000刷BIOS

楼主(2023-11-27):
单位微机室有4台D3000小机箱电脑,有一台换80G机械硬盘后,重做WIN7系统一切正常,其它三台都不能进入系统,卡在LOGO。经过折腾,发现:1、插上PE盘能识别,点进入后,屏上卡在一个鼠标箭头上,只要不插上硬盘就能正常进入PE,2、硬盘换上500G或大于500G的就一切可正常操作。想把好用的BIOS导出刷入另三个可以不?本人小白,具体怎么刷?AFUdos下刷没成。

网友A:
哎呀,大哥,你不会刷BIOS还是不要自己折腾啊,送修吧

网友:
我技嘉的H310M主板从官网下的BIOS刷进去没用,从别的一样的主板读出来的BIOS刷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呀,大哥,你不会刷BIOS还是不要自己折腾啊,送修吧

哈哈,正好学学呀,刷废了就不用它了,备用破电脑还很多呢。。。

网友:
拆好主板来读,再拆坏板来写

网友:
感觉是硬盘坏了?

网友:
硬盘坏了  80G多少年了  不坏都奇怪

网友B:
硬盘坏了,刷什么bios啊

网友:
直接换固态

网友:
是你的硬盘有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硬盘坏了,刷什么bios啊

硬盘换了N个,80G、160G、250G、320G,都不行(这些硬盘换到别的电脑上都好用),但只要换了500G及以上的硬盘就一切可以正常操作了。。。没明白还有挑硬盘大小的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换了N个,80G、160G、250G、320G,都不行(这些硬盘换到别的电脑上都好用),但只要换了500G及以上的硬盘就一切可以正常操作了。。。没明白还有挑硬盘大小的电脑??

有的主板新,uefi模块版本也不同,有的因此只兼容中后期的硬盘

网友:
有的主板新,uefi模块版本也不同,有的因此只兼容中后期的硬盘

网友:
用烧录器,免拆夹,读好板的,写坏板的

网友:
AFUdos 可以刷M715E吗

网友:
给你介绍个简单的方法刷BIOS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1785-1-1.html

网友:
一看就是硬盘坏了,刷不刷BIOS没有用

网友(2023-12-27):
终于弄明白了,XTW-5到货,把能用80G硬盘的BIOS读出来,给其它不能用500G以下硬盘的机子刷上,全都好使了。。。。证明根本不是硬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