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哪们高手试过12代的笔记本主板能刷BIOS吗?

楼主(2023-11-27):
哪们高手试过12代的笔记本主板能刷BIOS吗?刚看个远程视频说刷过之后锁死不通电。

网友:
第一个图片是误发

网友:
刷高不刷低

网友:
是刷高版本的BIOS可以吗?

网友A:
先备份出来,不行再刷回去就好了

网友(2024-04-08):
引用 网友A:
先备份出来,不行再刷回去就好了

据说有些不行 会触发桥保护 锁死 在刷回原机也不行 目前还没有见过 等待高手验证

网友:
12代工程机测试过,不刷其他版本的固件下刷回备份BIOS没问题, 有时候乱刷别人备份或者正式版更高的BIOS就会导致机子锁死,充电没反应,但是测试电池排线口有电。

网友(2024-10-18):
12代可以改BIOS

网友(2024-12-17):
我遇到了 机械革命旷世的。12代的I5  原本是电流能跑1.5. 刷完bios就0.1 几秒后掉电  刷会原本的也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