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手机能不能看点位图

楼主(2023-11-27):
谁用过虚拟机,有没有方法在手机上看到点位图

网友:
应该不能吧,主要还是格式,不知道手机是否支持FZ格式 解码。

网友:
你试验一下  支持你!

网友A:
系统在另一个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在另一个贴子

你这个是远程吗

网友:
先在手机上装一个XP系统,再进系统装一个点位图软件,就可以用了

网友:
xbox64  支持win 可以试一试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