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惠普prodesk 400 G2 DM微型主机 BIOS

楼主(2023-11-27):
规定型号:TPC-P058-DM
问题:通电屏幕不显示,开机灯交替闪烁两下白灯两下黄灯。
解决:更换内存CPU问题依旧,检测电感对地值正常,桥供电3V 5V 1.05V都有,去除CMOS电子可自动触发。后刷bios程序解决。bios已改MI文件,亮机快。

网友:
BIOS文件,放这里了,刚没上传成功

ProDesk 400 G2 改MI.rar

网友:
需要原装正品芯片可以找我

网友(2024-01-14):
我原机进系统掉电,刷了风扇狂转不亮

网友(2024-04-29):
多谢LZ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2025-05-24):
刷了楼主的BIOS,卡电流0.25.连CPU温度都没有了。供电也没有。原机故障是跑码快显示时掉电又重启反复如此最后买了一个BIOS刷了直接秒亮。刷我这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