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 DANL8MB18C0 不触发

楼主(2023-11-27):
雷神911 DANL8MB18C0,电源接口隔离电路明显烧坏,咨询客户后可以不用电池,就想把隔离电路跨过去,把20V供电,直连到+VIN供电上,直连后,待机+5V产生,按开关后,+3.3V待机也有了,BIOS供电也产生了,但是别的电压没有出来,触发后没有明显的上**作,几秒钟后+3.3V电压没有了,BIOS也刷了,没有变化,EC是IT8587E,这个EC带程序,和程序有关系吗?高手指教!

网友:
按正常思维修机吧   先排除短路  跳过保护隔离  你敢保证公共点电压是20V 不是混合供电

网友:
要看acin  acok

网友:
机器修好了!以为触发后3.3V产生了和指示灯也闪了几下,虽然没有明显的上电电流,就主观认为和隔离电路、充电芯片没有关系了。今天检查了,充电芯片BQ738的6脚acdet和16脚regn没有电压,因为6脚的电压是由电源输入的分压产生的,由于电源接口明显烧坏,这个acdet电路的分压没有供电,+VAD为0,后来直连到电源输入端口,acdet电压产生后,16脚的rgen6V也就有了,再触发后,上电电流就自然产生了!